工控新人,接线方面有点问题,望大神指教

楼主(2015-10-14):
PLC接线的时候,前面除了加个空开还要加什么吗?空开什么的可以和PLC装在同一个柜子吗? 还有变频器,也是接个空开吧?

网友A:
PLC前面除了加个空开外,还可加个隔离变压器更好一些;空开可以与PLC、变频器在一个柜子里,但变频最好相距PLC稍远一点,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B:
空开什么的都可以和PLC装在同一个柜子里面,PLC电源线的前面最好加个熔断器。变频器的供电线也需要加个空开。

网友C:
空开后一般加个滤波器才到电源,电源到保险才到PLC,同一个柜,变频器离PLC离点,干拢就会少点

网友D:
加个隔离变压器更好

网友E:
奇怪,为什么加了空开还要加保险呢?保险比空开保险?
倒是一个质量好的滤波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F:
变频器是个比较大的干扰源能分开装在不同柜子更好,在一个柜子内要隔开,合理布置

网友G:
建议加个变压器和滤波器

网友H:
接地弄好也没什么大事

网友I:
变频器电源要加滤波器。直流供电要加直流断路器和隔离变压器,不提倡用熔断器。PE要接好。
于英剑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J:
plc前面加一个电源滤波器好点

网友K:
我们公司出口国外的机器,PLC也没见加隔离变压器 滤波器什么的,都是直接接的施耐德的空开,手册上写的是需要加我知道,但是没加照样用的好好的,带15个伺服电机,用的S7-300 plc

网友L:
看见国外的柜子都有加隔离变压器,变频器输入输出都有滤波器,接地线都有单独小铜棑,中规中矩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M:
难跟外国比啊~

网友N:
对PLC来说,变频器是个大的干扰源,不能分开装在不同柜子的话,注意安装布置,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