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手上有个三菱FX3GA-40MT的PLC,控制一台松下A5的驱动器,PLC用DRVI指令的时候,脉冲用的Y000,方向为Y004,给正脉冲的时候Y000、Y004通,给负脉冲的时候Y000通,Y004不通,但是电机不管给正还是负脉冲一直都是反转,伺服接线用的集电极形式,OPC1~2接DC24V+,PULS2接Y000,SIGN2接Y004,伺服设置的PR0.7为3,PR0.6为0或1,现象一样,另外伺服没有给S-ON信号,只要接通DC24V电源,伺服就直接ON,并且锁定电机。另换一台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接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都很正常的正反转,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伺服还有其他需要设置的或PLC需要设置的!谢谢!

已解决,,PR0.7设完3后,也显示FINISH了,但是还是没改过来,改了几次后,终于显示FINISH,且显示READY,重新上电就OK了,,,

但是SON信号问题依旧,一直都没给SON信号,就可以正常转了。
  •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信号可以设置接法,,a接法,,或b接法,你检测下使能SI输入是03H还是 83H

    是b接法,怪不得低电平的时候SON了。那什么是a接和b接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a接的是高电平有效,而b接的则是低电平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