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接线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10-14):
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接线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灯是这样接的么?图片看不全。

网友B:
PLC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380V变220V,不需要漏电开关。

网友C:
不要将指示灯连接到接触器的下桩,因为一旦相序调换,plc就有带电的可能,影响维护者的安全。
当然对plc本身,如果仅仅是这个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你这个接触器不能保持吧!所以你根本送不上电,不能工作。

网友E:
灯泡不能串联在接触器回路

网友F: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G:
PLC的电源为什么要通过接触器来给,真要通过接触器来给,这也只能点动给电,按钮松开电就断了

网友H:
看着别扭 不过没问题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同意3楼的见如下:
1,相序弄错了,PLC带电不安全。
2,PLC带电了,有火线,无零线供电,PLC供电板有互窜电压存在,会烧信捷扩展模块XC-E16X16YT- E。
3,这个电路图是很多接线的一个通病。
4,可以把指示灯去掉,或者是指示灯改成DC24V不能也行。
以上是个人见解,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网友I:
把灯改到接触器的下端就行了

网友J:
就图本身没有任何问题,火线零线调相也可正常使用。
我以前工作的造纸厂很多仪表柜就是如此使用的(不接地线)
按标准要用隔离变压器,并接好合格的保护地线。

网友K:
功能上没问题,需要考虑安全和美观
工控小a

网友L:
换相后,成零线通断控制,容易烧电器

网友M:
脑壳有问题这样设计

网友N:
天才这样设计,悲哀啊!安全!安全!安全!

网友O:
这种接法应该不行,没有考虑其它情况,电路可以工作。但接触器失灵,而指示灯仍是亮的,这就背离指示灯的作用。指示灯应该接在接触器辅助触点。

网友P:
带锁开关,没有失电保护

网友Q:
我习惯都是用接触器的辅助触头来单独控制指示灯,这样可以少添乱子

网友R:
在这里PLC的供电电源一般用隔离变压器和断路器。图中的应用较少切有错误。
于英剑

网友S:
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强调一下:据说西方人很重视标准的,接线时不会随便接。不像我们,各种保护,一应俱全;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人弄得云里雾里的来显示设计者的水平。
仔细看图:接触器不吸电源信号灯是不亮的。
不知道PLC内部元件安装底板与电源的N极是否连接?漏电保护器还是有保护作用的。

网友T:
当火线与零线对调后,只要漏电保护器合上,PLC上的N端上就有电了,灯回路要加接触器的常开就可以了

网友U:
按钮是带锁的可以用
小磊

网友V:
指示灯位置不对

网友W:
指示灯不能接到接触器下方

网友X:
SB 你用的是什么开关 要用自锁按钮 钥匙开关都可以 不能用点动的 还有那个灯最好接KM 下端口出线那 在开关那 不好 3年以上没有一个电工会这样做 这样不合理

网友Y:
KM跟SB都通後,
電源L,N相就短路在一起了.
不會爆炸嗎?

网友Z:
灯同接触器并联,用是可以用,但可以完善有点。

网友AA:
这个我看就是指示灯接错了 指示灯的一端不能接到接触器的控制输出端的 这样会找出回路 以后出问题很麻烦的哦 个人意见

网友AB:
如果是隔离电源就没问题。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C:
指示灯好像要接到节点和开关之间

网友AD:
引用 网友F:
完全没有问题
我也觉得,只是画图工艺可以做些改进罢了

网友AE:
工作原理是没错,可以工作。就是制图不规范,指示灯一端接KM上端一端接KM下端,这样不符合设计要求。不如直接接到KM下端。
永远年轻

网友AF:
沒發現問題

网友AG:
这灯的两端,要么都在KM触点后和PLC并联,要么把灯的两端和KM的线圈并联,不要这样跨线!
另外既然接了漏电开关,那L和N是不能调位的了!不然就不叫漏电开关了!

网友AH:
完全没问题的啊

网友AI:
你这按钮是自锁的?从原理分析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L N确实换了,如果Q通了,L会通过接触器的线圈再到灯,接到PLC上,虽然灯有LED或者其它,保不齐会激穿的。只能说不建议。不过说实话,在有开关电源存在的电路里,已经很少直接用交流的指示灯了,电源指示也都是接的24V在面板上,全是24V(个人做法,不雷同大众)

网友R:
电路有点小问题,指示灯接错了,缺少一个停止按钮。如果用一个开关自锁旋钮,电路的接法也不对。
于英剑

网友AJ:
L、N互换开关合上,自锁按钮不按PLC带电,这个电源指示灯摆放位不妥。

网友AK:
就QF直接到PLC。你那复杂
价钱高就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AL:
线圈貌似不能自保持,而且灯串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得先做好自保持

网友AM:
相序反过来 ,有安全问题,指示灯的位置错了,

网友J:
没有问题

网友AN: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一主令开关控制接触器

网友AO:
3楼说的很对。

网友AP:
信捷的扩展模块的AC220V供电的吗??????????????

网友AQ:
虽然好像一般不这么做 但电路没问题

网友AR: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AS(2015-11-15):
按钮是自锁的,所以不需要加辅助触点

网友AT:
同意1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