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设备有一个主轴,上面装了编码器,开机以后主电机在不停的旋转,根据编码器就能获得设备所处角度;
然后各个从轴和电缸,气缸,电磁阀通过角度跟随主轴做各种运动;
现在问题来了: 机械设计取消了这个主轴和主电机,这样各个从轴,电缸,气缸,电磁阀就没有主轴了,它们的控制就失去了基准,怎么办? 从电的角度如何想办法?
我先来几个思路,大家补充
1. 建立虚轴概念,不知道如何建,可行否?
2. 外加一个时间装置,根据时间来计算角度? 但是时间的话如何保证误差?如何消除累积误差?
3. 在从轴里面找出来一根做主轴。 这条是最可行的方案,但是我的设备不行,因为设备上的从轴并非连续旋转,它们都是间歇式运动,都是运动一段时间,停止一段时间。 把编码器装从轴上,停止的时候是没办法计算角度的,因此也就无法做主轴

请大家点评,广开思路,谢谢

网友A:
从轴和其他执行元件是根据主轴状态运行,假设有4个角度,初始的第一角度是设备初始状态。可以通过外部按钮其他让设备运行,当设备运行到第二个角度,可以通过检测传感器例如磁性开关,接近开关等信号来启动第二角度的动作以此来推知道一个循环。在过程中检测传感器肯定会使用多次需要做计数识别。
大致思路,没有验证,赐教点评
工控小a

网友B:
要找到基准

网友C:
1. 建立虚轴概念,不知道如何建,可行否?
回复:安装一个小型电机,电机速度可调。(单相或三相)电机输出轴安装编码器,取出角度。
2. 外加一个时间装置,根据时间来计算角度? 但是时间的话如何保证误差?如何消除累积误差?
回复:时序图不好掌握,不如使用步程序来做。
3. 在从轴里面找出来一根做主轴。 这条是最可行的方案,但是我的设备不行,因为设备上的从轴并非连续旋转,它们都是间歇式运动,都是运动一段时间,停止一段时间。 把编码器装从轴上,停止的时候是没办法计算角度的,因此也就无法做主轴
回复:安装一个电子凸轮控制器,自动生成角度并执行后续工作。
4:直接在PLC程序里做相关程序。不需要轴角度完成。

网友D:
必须做个主轴,运动会因为外部负载,电压起变化,我的想法是你可以以某个位置为基准,但下次回到这个位置为一个周期,采样周期时间,再将你的其他控制点发到这个周期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