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组态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14):
触摸屏和组态王有什么区别?组态王是不是触摸屏的进阶

网友A:
1、触摸屏有自己的OS或者是windows ce,组态王是运行在windows下的软件
2、触摸屏可以与PLC或者智能仪表连接通讯,组态王不仅可以实现与PLC,智能仪表通讯,还可以一些第三方的PCI卡
工控小a

网友B:
数据库,元件以开源方式可以随意编辑功能,报表更强,三方硬件扩展。。。

网友C:
为什么我认为从本质上就有区别,触摸屏是硬件,组态王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