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采集PT100温度变化小!

楼主(2015-10-14):
我现在用PLC采集PT100的值,现象是我给PT100加热,PLC采集的值变化也不大啊,我用PLC采集的数值是5031,用FC105输出的是18.2,我打火机给PT100加热后,PLC采集值才6082,FC105输出才22点多。打火机温度怎么也得二三百度啊,是不是需要别的换算呢?

网友A:
直接读温度模块通道地址,实际温度是除10

楼主:
这是转化成浮点数后除10了,和用FC105有什么不同么?

楼主:
这个505.6是温度么?
我这是在室温下采集的。感觉不太对!

网友B:
你是不是超pt100温度量程了

网友C:
是不是量程没设对

网友D:
转换成实数再除以1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