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微型调速电机1个调速器能接2个电机吗?

楼主(2015-10-14):
做了一台设备,收料要用2个6w的调速电机要同步工作,用2个调速器分别控制2个调速电机很难调到速度一致,
在这里请教下能不能用一个调速器控制2个电机,使2个电机速度一致。

网友A:
一个变频器带两个异步电机是可以的,这种没搞过。。。

网友B:
应该不行,就是能转起来,也可能不是同步的,
这种小功率调速电机,到控制器有2根线是速度反馈用的

楼主:
速度反馈接一个电机的,电源接两个电机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反馈接一个电机的,电源接两个电机可行吗?
那也不可能做到同步,而且没有接速度反馈,电机不一定跑的起来

楼主:
多谢各位热情回复,看来只有换方案了。
风铃

网友D:
这样不行,还是用机械传动吧。

网友E:
你这里的情况下一个控制器接两个电机。
于英剑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F:
最好是用变频器吧

网友G:
用三个调速器一个主的两个副的
小磊

网友H:
最稳妥的还是机械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