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1.用途:此自动测控系统主要用于测量溶液的电位值,由电位计完成,电位计配有变送器。
2.测量过程说明:
此系统配有一个气缸,把电位计固定在气缸上,通过PLC控制气缸的伸出和缩回进而带动电位计上升和下降,电位计下降到位(气缸上有磁性开关)后测量溶液电位值(大概测量5分钟),测完之后就上升,上升到位后启动清洗电磁阀,对电位计清洗5分钟,隔一个小时之后再下降测量,如此循环。电位计测到的数据能在配套的变送器上面显示出来,要把变送器里面的测量数据先送给PLC,然后再送给30米之外的上位机(工控机)。总而言之就是要实现测量数据的自动采集。
怎么确定总体方案?需要哪些硬件(西门子)?,plc怎么与上位通讯?

我是新手,做这个小系统遇到很多问题,不知如何下手,希望大神指导,24小时跟帖求助,跪谢

网友A:
引用楼主wodejia于2015-10-14 18:04发表的 溶液电位值自动采集系统 :
1.用途:此自动测控系统主要用于测量溶液的电位值,由电位计完成,电位计配有变送器。
2.测量过程说明:
此系统配有一个气缸,把电位计固定在气缸上,通过PLC控制气缸的伸出和缩回进而带动电位计上升和下降,电位计下降到位(气缸上有磁性开关)后测量溶液电位值(大概测量5分钟),测完之后就上升,上升到位后启动清洗电磁阀,对电位计清洗5分钟,隔一个小时之后再下降测量,如此循环。电位计测到的数据能在配套的变送器上面显示出来,要把变送器里面的测量数据先送给PLC,然后再送给30米之外的上位机(工控机)。总而言之就是要实现测量数据的自动采集。
怎么确定总体方案?需要哪些硬件(西门子)?,plc怎么与上位通讯?

可否私聊,QQ:15325890037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
变送器如果有模拟量就很方便,不过也可以是通信方式了
上位机是什么软件?如果是组态软件就很方便
如果上位机无组态软件就用VB写过监控程序就OK了,也很方便
PLC方面就需要串口或者以太网就OK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