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接线方

楼主(2015-10-14):
用plc控制固继,假设一个固继不够用,我是用串还是并?串联,如坏一个,下面的就不能运行了。【图片】【图片】 [attachment=140443] [attachment=140444]

楼主:
我是想用pid pwm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朋友,使用并联方法。不过你画图有错误

楼主:
你好,帮忙画个图看看,谢谢

楼主:
这是串联,看下

网友B:
串联并联都看不出哪里错了。
固态继电器一般坏的都是晶闸管,要么烧短路要么烧断路,控制端很少坏的。

网友C:
应该并联吧

楼主:
问了三菱客服,的确是并联接法

楼主:
而且,pwm可以一个输出点控制并联的固继,要考虑的是输出点的容量,就可以了。

网友D:
我觉得这个串联并联 自己想下就好了 看下固态的工作电压 如果是24V 你串联 那能工作吗

网友E:
实际上串联和并联都可以,一般固态继电器输入电压范围很大,3-32V。
串联接法:额定电流可以确定在一个(假设为a),只需要确认固态继电器输入允许的工作电压,最好的方法是再在输入端并联一个电阻器(起均压的作用),存在的缺陷:其中一个故障,回路将不工作
并联接法:额定电流是2a了,不需要考虑均压问题。独立的工作模式,不影响其它回路。

楼主:


网友F:
串,并联确实能增大带负载能力,问题是能确定同时导通吗?
如果因制造工艺等原因,造成两个固态继电器导通不同步。那你还不如用一个大点的SSR更合适,都有100多安的固态继电器卖的。

网友G:
并联和串联都可以的,只要电压够大,24V的控制电压,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是12V可以需要考虑尽量并联。他们的压降很低,电流更小,所以串并联都没有一点问题,只有从原则上觉得并联通用性会比串联要高一些。不需要考虑电压。但是实际上的控制效果都是差不太多的。不过串联确实存在一坏全坏的缺点。尤其在加热控制里,并联,坏一路,最多减少一点功率。

网友H:
一般是用并联控制

网友I:
看控制什么东西吧,若输出端可以分开的话,建议采用并联的方式,若输出端是一个大功率的东西,建议直接使用大电流的

网友J:
建议用一个容量大的代替2个并联,这样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更好。

网友K:
并联比较好

网友L:
串联和并联都可以,如果你要考虑坏一个不能够工作,怎么不考虑PLC点坏了也是不工作呢?

网友M:
还是并联可靠

网友N:
少看点垃圾小说,小心叶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