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840D SL plc无法读取!!

楼主(2015-10-14):
求指导。840D SL plc无法读取,提示在线连接失败。840d sl版本为v04.05+SP02+HF04。已经安装过toolbox v04_05

网友A:
你用什么方式读取840D sl系统的plc程序?用mpi电缆?
如果是,这个系统的mpi口2/7是没有电源供给的,需要外接24V电源才能正常通讯。

楼主:
网线,已经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