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usb驱动

楼主(2015-10-14):
台式电脑与欧姆龙plc用usb还需要驱动吗?

网友A:
用的,USB驱动在安装好编程软件后,就自带了的。

楼主:
可是我的台式电脑与欧姆龙plc连接不上,插上编程线,也没有什么反应,请教老师,驱动器在哪个文件夹

网友B:
在OMRON文件/drivers/USB有各种驱动

网友C:
需要安装驱动的,有时候安装程序是驱动没有装上,连接的时候会显示找不到驱动,可以在楼上说得那个文件夹里找到安装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已经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