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采集到的数据传给上位机

楼主(2015-10-14):
模拟量先进西门子s7-200plc,然后把数据通过数据线传给上位机,通讯程序怎么写,求助大神,新手不懂啊

网友A:
Three methods: Opc pc access | prodave | wincc

楼主:
都没用过,不懂啊

网友B:
模拟量进S7-200系列PLC的数据处理很好解决,这个不必多说了。你的上位机的软件是什么软件,不同的软件通讯方法也不同,如果是制式软件,比如组态王、win 等,那他的通讯是不需要另外写的,直接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