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s7-200输出点经常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14):
200输出点是继电器型的,前一段时间坏了一个,今天又坏了一个,是什么原因呢?输出都是带的小型继电器24V的,7-8秒动作一次,一天工作12小时。望高人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改晶体管型 或者 装反向二极管
1n4007 就行 大于0.5A 就用1n5908
用什么规格的二级管

网友B:
晶体管的比较好

网友C:
贊成用晶体管的

网友D:
输出带的是小型继电器,应用晶体管输出的很少坏

网友E:
感性负载时,继电器建议选择带二极管的

网友F:
plc继电器型驱动负载最大为2A,你检查这个小型继电器是否存在漏电或短路现象,有必要更换一个试试。
另外,这个回路值得仔细检查线路漏电或接地,确认这个继电器的工作额定电流值。
风铃

网友G:
最好在小继电器线圈加反相二极管

网友H:
继电器输出的PLC,不能胜任频繁长时间工作。改晶体管输出可以,但要处理好输出回路。
于英剑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I: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J:
建议换成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如果加反向二级管用什么规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