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请问高手们,西门子变频器MM440报警,是1.5kw的那种。报F0023。。是输出线中有一相断电。。该如何解决?需返厂维修?
另外,更换该类型的变频器需要注意什么?为什么我直接换了隔壁的过来用却还是不行。。。。另外,这个是用RS485通讯的,S7-200的。。麻烦大侠们解答。。我好久没有试过现场维修了。。。我记得是用需要BOP上传跟下载参数的。但是忘记了。。。。?厂家说要我寄回去给他,他需要重新写程序、编站号?

楼主:
高手都去哪了?在线等啊

网友A:
200的PLC应该是USS协议需修改以下参P003=3允许访问变频器的所有参数 P0970=1允许变频器通过参数复位 P0700=5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改为通讯方式 P0210 (2)=6变频器的USS波特率选择为9600 P2011(0)=PLC里面的站地址 变频器的USS地址0-31

网友B:
引用楼主流感于2015-10-14 22:16发表的 西门子变频器报警故障处理求助?!! :
请问高手们,西门子变频器MM440报警,是1.5kw的那种。报F0023。。是输出线中有一相断电。。该如何解决?需返厂维修?
另外,更换该类型的变频器需要注意什么?为什么我直接换了隔壁的过来用却还是不行。。。。另外,这个是用RS485通讯的,S7-200的。。麻烦大侠们解答。。我好久没有试过现场维修了。。。我记得是用需要BOP上传跟下载参数的。但是忘记了。。。。?厂家说要我寄回去给他,他需要重新写程序、编站号?

變頻器通訊內程序局號要備份起來送修,除西門子200PLC有寫類是電腦網路鎖MAC 要不然.您換其他的局號等變頻器內存程序不同
西門子變頻器如有配合大操作器可備份變頻內部程序的,送修時要註明內部程序勿動
給您參考

网友C:
变频器没有损坏,可以用软件上传对变频器参数备份,然后存入电脑硬盘,什么时候需要就用软件下载即可。
解决问题需要自己不断的摸索,了解变频器控制性能和变频器工作原理,才可以完善修改控制参数,应用自由。
朋友,解决故障还是要靠自己不断学习探索,网上只是一个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