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新算法求指教

楼主(2015-10-15):
各位我想了一个模拟量转换为工程量的方法:
例如:测试升
用的硬件是FX2N-2AD 4-20MA A/D数据为:0-4000
升的范围为: 0-1000升
首先我用AD最大值4000/1000=4 就是说每升为4个A/D值
然后再用实际检测值除以4 D0/4= 实际检测工程量对吗??
从原理上能想通,可是我看了资料发现好多算法都不一样?
A/D值*量程/AD最大采集值+模拟量下限=实际工程量
A/D值乘以量程: 代表什么意思?算出来的值代表什么?

网友A:
从原理来说,就是求两点间的直线距离。
求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可以由至少5种方式求得。

网友B:
你在网上看到的上通过公式,你的实例是属于属于通用公式中过零点一条直线,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数学问题,把公式搞好了用PLC形式表现出来

网友C:
三菱手册上有,稍复杂一些。但不难。
于英剑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D:
怎么算不总要,结果对就行

网友E:
不是 A/D值乘以量程,而是AD值除以AD最大量程值(数字量的百分比)再乘以传感器的量程范围,即得到实际值。当然有的传感器量程下限不一定是0,如检测真空的压力传感器从-100KPa~开始,这时 你就得再减100,即Y=ax+b,b=-100,即Y=ax在坐标轴上左移100。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讲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