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查看三菱自己提供的函数时,很多的返回值都是void类型的,但是我在类型选项中找不到这个类型,手动输出void会报错

就算设一个bit类型的函数,在函数块里面要怎么和返回值关联啊

网友A:
[attachment=140467] 用的ST编程格式看看是不是这个

楼主:
不是ST,就是新建数据类型的时候,可以新建FB,函数啊
我要是新建函数的话,比起新建FB多了一个返回值类型让你选择,不选就确认的话,就会有“未输入返回值类型”的弹窗

而三菱自带的函数(比如ADDP),显示返回值类型:VOID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建的函数展开其实和FB外观一样,那么怎么把自己想要的值传递给返回值呢

网友A:
VIOD就是无返回值 怎么传

楼主:
第一.我希望设置成VOID类型,但是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我想知道怎么设置

第二.在我希望使用返回值时,比如bit型,我希望把M1的状态给返回值,怎么在函数里把M1传到返回值里去呢

网友B(2022-05-10):
引用 楼主:
第一.我希望设置成VOID类型,但是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我想知道怎么设置

第二.在我希望使用返回值时,比如bit型,我希望把M1的状态给返回值,怎么在函数里把M1传到返回值里去呢

最近刚研究函数,1、无法设置Void 2、如函数名:=M0;或函数名:=D0;或函数名:=某个结构体,可返回函数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