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3A系列PLC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15):
各位大神:
我现在碰到一套旧机器,PLC是三菱A3A系列的,配置如附件,现在远程模块连不上,报警SP.UNIT LRY.ERR
求指点,13524784480

网友A:
你看看这个cpu到aj72 p25之间的通讯电缆是否安装可靠,这个模块的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通讯电缆已确认,电源都正常。

网友B:
通信接口异常,有可能已经烧话,用软件诊断一下

楼主:
听说这个PLC比较老,不能单纯设置,需要写一段程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