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I/O 的详细定义?

楼主(2015-10-15):
跪求各位大神!欧姆龙的I/O怎么定义的?有点晕!

网友A:
可以直接把硬件定义直接传上来,省去自己定义I/O表,如果自己定义。

网友B:
《操作手册》有列表

网友C:
小型的输入以0.00开头,输出以100.00开头。。。

网友D:
要快的话,你可以在EXCEL里写完后复制到内存表里。

网友E:
CJ2M无论输入输出是按扩展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