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栅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10-15):
各位高手:
小的刚开始接触自控,有几个关于安全栅的问题想请教下。
1.安全栅的INPUT OUTPUT哪个是接仪表的,哪个是接PLC或DCS的。
2.输入输出安全栅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时一样的是不是INPUT和OUTPUT的接线换一下就行,还是说就是不一样的INPUT OUTPUT的接线都一样。
3.对于有源/无源的输入输出是不是要用不通的安全栅,还是说一种安全栅上都相应的节点了。
在线跪等 谢谢高手!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input可以直接接到plc(输入电压要与输出电压要相同)output需要从中间继电器转接一下在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