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S7-200模拟量输入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0-15):
各位高手:
小的在用S7-200做几路模拟量输入的工程,遇到一下问题。
按照手册的接线要求RA和A+短接接仪表负极,A-接电源负极,仪表正接电源正极。这样相当于把负责与电流互感器串联起来,只不过负载在靠近正极的一侧。
但同样是串联我将电流互感器放前面就不行吗?及RA与A+短接接电源正极,A-接仪表正极,仪表负极接电源负极。
理想化电路见附件。
为什么后一种方法就不行呢?感觉一样啊

网友A:
有一天小明的车出了事故,交警问小明“车只能在路上开,你怎么开到田里”,小明说“田里和路上一样平坦,想想应该可以开的,就开进去了”。

网友B:
理论与实际是不一样的,毕竟电流是毫安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