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可以防水防油又可以检测透明物体的光电开关

楼主(2015-10-15):
如题,大家有用过的请推荐一下,最好是欧姆龙的,蟹蟹!

网友A:
我很想知道,你用光电开关检测透明工件,能起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你用光电开关检测透明工件,能起作用吗?
可以的,有检测透明的,可以检测玻璃的。防水防油这个比较困难,一般光电开关对环境要求高一点,近接开关就可以找到防水防油。

网友C:
既要防水又要检测透明,貌似冲突,换个思路看看

网友D:
基恩士的

网友E:
一般用光纖檢測玻璃,可由放大器調感度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F:
用基恩士的光纤放大器试试

网友G:
试试电容式接近开关,要是能用,这个便宜。

网友H:
用对照开关试试

网友I:
光纤放大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多谢各位,现在订了一个镜片反射的光电,到时候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J:
电容式接近开关,不防水啊!
前几年买了几个,测管道有没有液体流过。
开始还行,后来溅了几滴水到上面,悲催了!

网友K(2015-12-27):
那你搞个超声的,再不行就来个机械接触的吧。

网友L:
采用重量称重的是否可以考虑
独自漂泊

网友M:
高清摄像机和人工智能

网友N:
劳易测光电可以

网友O:
安排个人在哪里看着吧。

网友P:
自制加工磁开关机械接触式,用在清洗机上耐酸碱。也可以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或者用光纤,
寻师傅多名

网友Q:
松下光电传感器可以,松下透镜材质采用抗冷却液能力强的丙烯,可以安装在油雾飞散的金属加工机械的周边

网友R(2016-01-28):
说可以的都是没做过类似经历的了,曾经在涂覆机上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工作区域充满胶水味,光电开关发送接收面很容易粘上胶水,然后就不灵敏了,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对环境要求太高,可以选一些接近开关试试,不过你们要求防水,就估计要问下原厂商了,肯定有防水等级的接近开关,这个东西防水防污还是比较理想的,最起码,能坚持用的时间会长很多!!!!
好好赚钱

网友S:
没有这么复杂原来用过一款光电检测液压油的是OMRON你可以找找看头是尖的哪种

网友T:
基恩士的雷射光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