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700IE跟三菱3U不匹配?

楼主(2015-10-15):
如题目。刚刚选型三菱fx3u加西门子smart700IE
朋友说不好用,有些软元件不匹配?没有。不要吓我啊。
各位大侠帮忙
我给供应商下单子了啊?人生难得有今日啊!

网友A:
虽然没用过,但这个说法存在,因为厂家不同,新品功能匹配不一定。经验告诉在不同厂家工控品选配尽量用中间产品(市场销售量大),少用新品。

网友B:
俺都是SMART PLC配SMART屏

网友C:
楼主真能搞,自己选型还搞个不同厂商的东西,我一般没特别要求,都是同一个厂商的产品,免得产生麻烦。

网友D:
没问题啊,我刚刚搞完一个工程,就是这样的

楼主:
触摸屏的报警显示不能用开关量触发
比如 X Y M T C维沦的就可以
只能用数据寄存器D触发,太坑爹,,,果断抛弃

网友E:
不吃过苦,那知道甜的滋味呢。
这个配置是可以的。

网友F(2016-10-03):
我最近遇到SAMRT 700 IE V3 与S7-200 CPU 226的plc俩个软件不兼容的现象,同一个品牌怎么会这样呢?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