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本人做一台板材收卷机,用变频器带动收卷,随着收卷越来越大,电机转速越来越低,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变频器的频率随着收卷料的越来越大而变低!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B:
收卷要变频器工作在力矩模式。

网友C:
变频器工作在力矩模式

网友D:
力矩模式加速度限制...

网友E:
用个最笨的方法加个热继电流大了动作控制变频器跳跃速度
小磊

网友F:
基本用力矩模式。

网友G:
1,收卷卷径计算,保持收卷线速度恒定,
2.测量收卷线速度,保持收卷线速度恒定

这都需要PLC计算控制变频器频率

网友H:
汇川有专门用的拉丝机变频器直流电机维护太麻烦

网友I:
张力控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引用楼主iwillmail于2015-10-15 18:55发表的 变频器在收卷机中的应用 :
本人做一台板材收卷机,用变频器带动收卷,随着收卷越来越大,电机转速越来越低,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变频器的频率随着收卷料的越来越大而变低!

放卷端線速度加收卷張力控制,很多國產變頻器有放收卷功能把最小卷距k1跟k2最大卷距設定即可,有多種模式可設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汇川有专门用的拉丝机变频器直流电机维护太麻烦

确实有,MD380和MD310都有此功能。
不断向前

网友L:
张力控制,一個電位器搞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确实有,MD380和MD310都有此功能。

國產變頻器內含簡易張力控制只要另加一個電位器即可,可是控制上要注意有小小問題不知改善沒
急停後或停機捲徑會歸零,在啟動會爆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