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内S7连接PLC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15):
现场的PLC300连无线路由,然后我的STEP7装在虚拟机内。现在我想通过无线网将程序上载到电脑里,请教IP地址和PC/PG接口该如何设置?PLC地址是192.168.3.x。电脑地址和虚拟机内本地连接地址是不是都要设在同一网段里?

网友A:
你是VM的虚拟机还是oracle得虚拟机,如果是VM的话,在编辑下有一个虚拟网络编辑,可以设置成桥接到无线网络的!

网友A:
还有你的无线路由器的地址、PLC、电脑虚拟机的地址都需要在同一网段的!

楼主:
我用的是VM10,用的是默认的NAT,那接口怎么设置啊?没看到无线网卡么?还有IP设置呢?大神求解惑啊!

楼主:
改虚拟机外电脑的地址还是虚拟机内的地址呢?

网友A:
PLC的地址改成和路由器分配的地址一样,你电脑的IP是自动获得还是手动添加的?如果是自动获得,就不需要手动更改电脑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