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大家好,今天向维纶MT6056I中下载程序时出现无法下载字型,请大神们指教下是怎么会事?谢谢

网友A:
通讯不好吧,换个USB口,或者电缆试试,我也碰到过,换了一条USB线就好了。

网友B:
总结有3个原因:1、通讯线主动插拔几次试试,这个道理我也不清楚,但确实存在。2、你的EB8000软件很可能装了几个版本的,如4.43的、6.15的等等。我上次就碰到这个问题,解决是卸载几个留下该用的。(这个也很奇怪,因为在我另外电脑上装了几个版本的但没碰到此类问题,在我的WIN7系统下就碰到了。几个版本安装卸载最好从安装文件处卸载,在开始程序卸载只是卸载默认地址的,其它位置安装的无法卸载)3、软件字库是否勾选

网友C:
估计下载时没连字体一起下载,或者编译时没点建立文字库那个,要么你工程用的文字不是系统带的文字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不好吧,换个USB口,或者电缆试试,我也碰到过,换了一条USB线就好了。

USB口都换过了,电缆买了一条还没到,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有3个原因:1、通讯线主动插拔几次试试,这个道理我也不清楚,但确实存在。2、你的EB8000软件很可能装了几个版本的,如4.43的、6.15的等等。我上次就碰到这个问题,解决是卸载几个留下该用的。(这个也很奇怪,因为在我另外电脑上装了几个版本的但没碰到此类问题,在我的WIN7系统下就碰到了。几个版本安装卸载最好从安装文件处卸载,在开始程序卸载只是卸载默认地址的,其它位置安装的无法卸载)3、软件字库是否勾选

插拔多次都不行,软件问题也一个一个试了,我用的XP系统,软件字库是勾选的,只有等电缆线到了再试下,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下载时没连字体一起下载,或者编译时没点建立文字库那个,要么你工程用的文字不是系统带的文字类型

前两问题已确认过没问题,只有工程用的文字不是系统带的文字类型,这个不知道怎么看,谢谢大神

网友D:
干扰的问题。我在下载时也是一样。开始也以为线的问题。换了几条都一样。后来想到干扰。把电箱里的伺服,步进驱动器电源都拔掉。再上电下载。一点问题都没有。哪条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的问题。我在下载时也是一样。开始也以为线的问题。换了几条都一样。后来想到干扰。把电箱里的伺服,步进驱动器电源都拔掉。再上电下载。一点问题都没有。哪条线都可以。

谢谢大神,我试下去掉别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换了条线,就好了,感谢各位大神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