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傅对松下plc厉害的吗,求教个问题

楼主(2015-10-16):
我这边有台设备是用松下的plc FP0-C14RS和扩展模块FP0-E16RS,犹豫产品要求,要在这个plc上加装两个光栅尺,我不知道这这个plc的输入口能接收几路脉冲信号,有的人告诉我说就两路,有的人说十路,求教大神。还有那个扩展模块可以接收脉冲吗。

网友A:
打开松下的PLC编程软件在硬件添加中可以查询到参数及型号

楼主:
两位大神可以留个qq或者微信嘛,小弟想详细咨询下,跪谢啊~因为事情比较急

网友B:
高速脉冲输入只有2路。要是用一般的输入点接受高速脉冲的话会不会丢脉冲。。。。。。

楼主:
大神们,到底是几路啊,还有,那个扩展模块能不能接收脉冲。信号,有几路,请大神们针对问题回答啊,

网友C:
打松下的客服或者直接查硬件手册会比在这问,要快很多

网友D(2016-01-05):
X0 X1 X3 X5 单通道4路 双相计数2路(X0 X1 )(X3 X5)

网友E:
FP0-C14RS plc的输入口高速计数最多能接收4通道输入点,其中:X0为计数通道0,X1为计数通道1,X2为复位输入;X3为计数通道2,X4为计数通道3,X5为复位输入。
扩展模块FP0-E16RS不能高速计数。
[attachment=143539]

网友F:
做项目不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