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各位大师,小弟用触摸屏的历史曲线功能,按客户的要求做了一个曲线示意图,触摸屏实际画出来的曲线图是一段一段的直线构成的,没有想象中的圆滑,如图所示,而客户要求的曲线是那种圆滑的,和图上的类似,各位大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这和触摸屏的采样周期(时间)有关,你这一段一段的估计是采样周期为1秒的结果,有的廉价触摸屏采样周期最短也就1秒一次,所以你只能换牌子了。维纶通、屏通,唯控的采样周期最小可以达0.1秒,其他牌子的不清楚,楼下大神补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触摸屏的采样周期(时间)有关,你这一段一段的估计是采样周期为1秒的结果,有的廉价触摸屏采样周期最短也就1秒一次,所以你只能换牌子了。维纶通、屏通,唯控的采样周期最小可以达0.1秒,其他牌子的不清楚,楼下大神补上。

我用的触摸屏是永宏的,他们说他们的采样周期也是0.1秒

楼主:
触摸屏的采样时间

网友B:
可能和通讯速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通讯速度有关

通讯速度选的是38400的。难道还要调高?

网友C:
跟厂家技术联系。。。

网友B:
调高再试试看看会不会好些

网友D:
採單位時間平均值

网友E:
貌似触摸屏不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触摸屏不行,呵呵

触摸屏做不到这样的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採單位時間平均值

采集时间平均值是什么意思?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的采样时间

还与PLC的程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与PLC的程序有关。

PLC程序是没关系的,因为是通过模块转换,触摸屏直接采集的

网友G:
采样时间太长了就是折线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样时间太长了就是折线的样子了。

采样时间就几秒钟,如果采样时间长我估计还好点

网友H:
将采样周期调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采样周期调低试试

采样时间已经调到了0.1秒,还是不行

网友I:
取樣繪點間距離及採樣周期更改即可

网友A:
0.1秒还是折线状的?那可能真是屏的原因了,0.1秒的曲线基本很平顺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秒还是折线状的?那可能真是屏的原因了,0.1秒的曲线基本很平顺了。

如果需要更换触摸屏,那么购买新的触摸屏应该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A:
采样时间能否达0.1秒,采样曲线能否启动和停止,有的触摸屏是定期采样,不能启动和停止,既然涉及到曲线了,估计得曲线导出保存,那得考虑触摸屏是否支持PLC触发截屏,是否支持图片导出到U盘,是否支持定时导出,是否支持数据表导出。
宏发的屏最好问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为何0.1秒的采样时间还是折线状,或许有其他原因,我没用过不敢下定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时间能否达0.1秒,采样曲线能否启动和停止,有的触摸屏是定期采样,不能启动和停止,既然涉及到曲线了,估计得曲线导出保存,那得考虑触摸屏是否支持PLC触发截屏,是否支持图片导出到U盘,是否支持定时导出,是否支持数据表导出。
宏发的屏最好问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为何0.1秒的采样时间还是折线状,或许有其他原因,我没用过不敢下定论。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