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欧姆龙NB7W屏 屏幕坏了,不亮显示不出来,用了好几年了,功能到是好的,准备换个屏,想把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可是有密码,现在参数都改不了,有那位能帮忙给个破解软件吗。也可以有偿帮忙也行。

楼主:
厂家在去年以经倒闭了, 请各位工控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厂家倒闭了。。。破解不了的话找个人重写一个吧

楼主:
如果可以破解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嘛,这个是控制伺服的,屏里的有很多参数设置,

网友B:
买个同型号的新屏,和坏了的组合一下,就能显示了。

网友C:
如果有详细控制流程,可以写一个,

网友D:
估计背光灯管坏了,在其他屏上拆一个换上。

楼主:
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主要是想把人机程序上传下来,屏全部换掉,这个是控制一个伺服电机,三个变频器的,重写可能比较麻烦,换背光到也行,我就担心那天电子部件也坏了,那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同型号的新屏,和坏了的组合一下,就能显示了。

但是程序写起来可以很麻烦,欧姆龙的我以前也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在去年以经倒闭了, 请各位工控大神帮帮忙。

厂家倒闭了,但估计当初写程序的人应该还活着。
意境倒闭了的那个厂长不会自己写程序的,
当初的设备厂家的那些人编程调试人员没有联系电话之类的?
如果当初的一些基本工作都没做好,则直接让当官的自己想办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倒闭了,但估计当初写程序的人应该还活着。
意境倒闭了的那个厂长不会自己写程序的,
当初的设备厂家的那些人编程调试人员没有联系电话之类的?
如果当初的一些基本工作都没做好,则直接让当官的自己想办法就行了。

因为现在设备这块是我在管,这一层层上来就到我这了,真心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设备这块是我在管,这一层层上来就到我这了,真心没办法了。

这个就更好办了,找能做了的,你还可以趁机捞点油水。
这可是天朝拆那的秘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