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zbil SDC36(山武)温控表与步科M4404T通讯

楼主(2015-10-16):
如题:azbil SDC36(山武)温控表与步科M4404T通讯
此表支持MODBUS RTU ,所以选此协议,用的485-2通讯,但是想对温控表进行设定温度、读取当前实际温度以及当前温度曲线。
可我在温控表说明书中找不到相关地址。
步科M4404T中选4X(地址类型)可读写。
故请教各位如何在温控表中找到相对的地址,是否需要在屏中写宏指令或是如何实现上述要求,多谢。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楼主:
朋友们给点建议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A:
没有地址就无法读写,而不同厂家的参数地址是不一样(就算都能用MODBUS协议)

楼主:
我现在用了个最原始的方法,把它们的地址都写出来监视,地址是找出来了,可以看到,但是没办法修改,只可以监视。
朋友们给点意见。多谢了。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B:
温控器有通讯手册的,找厂家要

网友C:
楼上 正解!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