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一个PID的恒压供水?

楼主(2015-10-16):
最近想学习一下PLC发送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速度来实现恒压供水的项目,程序都做好了,但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模拟。。
现有硬件西门子EM235的4路模拟输入1路模拟输出模块,变频器一台,压力变送器一个,触摸屏一个。
打算是这样的,触摸屏设定好一个压力值,PLC发送模拟量启动变频器,电机转动压力开始增加,恒定在触摸屏设定的那个压力值。我如何来模拟实验这个程序呢?
空有手里的硬件,没有地方实验。谁能告诉我,有什么场合,什么方法可以实验这样的程序吗?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来试一下,把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串一个电位器当成是压力检测。人为的调整电位器看一看变频的输出频率的变化。

网友B:
就是当实际高于设定输出减少,高于增加,越靠近变化越小

网友C:
硬件电路先连接好,变频器设为外部端子控制,一个电位器接入EM235的一个通道,即相当于实际的压力值,然后你触摸屏上设定的为设定值,输出频率看PLC的模拟量输出AQ,转动电位器,就可以看到模拟量输出(输出频率)随着压力的改变而调节,即可模拟PID控制,调节P、I、D三个参数来观察调节的快慢

网友D:
应该有压缩空气吧,如有就可以比较形象的模拟,方法是在压缩空气输出端装个调压器,再把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接上,调整气压模拟水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