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触摸屏设定的角度怎样变成对应的plc发出脉冲数 新人求助

楼主(2015-10-16):
怎样将触摸屏设定的角度怎样变成对应的plc发出脉冲数

网友A:
触摸屏里的数据可以处理,输入值与工程值之间可以转换
我用昆仑的屏 cp1h plc 一度脉冲200 那么90度 具体怎样转换成相对脉冲数呢 具体怎样操作指令怎样写 求大神指教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