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输入和输出直接串联,就是用一根线,这头连Xn    另外一头连Yn。。

这么做的意思是啥?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台机器的当正常时候是做不了  1   动作的。   但是当把X7与Y27短接,   x11与Y37 短接 后,

这机器就能做  1   动作了。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 =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着有什么用

网友B:
然后一头再把220V交流电通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一头再把220V交流电通上吗?

并没有= =

网友C:
将Y27的输出反馈到X7输入;将 Y37的输出反馈到 x11输入。

相当于分别将Y27、Y37 的开关量输送到X7、X11 当开关信号输入。

其作用是(目的)什么,只能通过分析程序才能知道。
  •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得看程序啊。。。

网友E:
    这要看程序了

网友F:
    有输出时反馈个输入信号呗

网友G:
            分析程序可以知道作者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Y27的输出反馈到X7输入;将 Y37的输出反馈到 x11输入。

    相当于分别将Y27、Y37 的开关量输送到X7、X11 当开关信号输入。

    其作用是(目的)什么,只能通过分析程序才能知道。

    上面的语言,用程序怎么写呢? 就是  Y27开关量反馈到x7

网友H:
主要还看怎么写

网友I:
这个很简单吧 设备使用期限到了后导通Y27和Y37 ~~

网友J:
MTR(矩形输入)指令就是这样实现的,他可以将plc输入扩展成n*n个输入 具体的你可以看手册对这个指令的介绍 也可以网上搜搜这个指令

网友K:
还要怎么写,Y27的状态不是接通就是断开,硬接线短接到X7,就相当于X7和Y27是同时接通或者同时断开,这就是你要问的短接的作用,至于Y27的反馈信号是来控制什么,确实要看程序了

网友L:
两台设备的对接信号,一台的输入接另一台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