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200 226CNPLC字节加问题

楼主(2015-10-16):
S7-200,226CN的PLC,我想知道怎么做才可以完成字节循环加运算,例如VB100到VB110中的字节数据通过循环方式加在一起
还有就是字节长度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做

网友A:
没明白,是另一个数(如AC0)依次加vB0,vB1,vB2,,,还是?

网友B:
楼主把情况说清楚来啊

网友C:
用FOR...NEXT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感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