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的输出继电器老是烧掉

楼主(2015-10-16):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FX1N-40MR-001,有几个点输出继电器经常烧掉,其它点不会烧。想在经常烧点的继电器上加续流二极管,用FR104或者1N4148行不行。
或者我直接把中间继电器换成带续流二极管型的,效果是不是一样,谢谢

网友A:
要找到真正的问题,是不是电流太大,还是动作比较频繁。继电器不适合频繁动作

网友B:
经常烧的那几个点的动作频率如何?

网友C:
如果动作频率不高的时候把经常烧坏点外接一个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外部的负载

网友D:
负载多大?1N4148恐怕不行。
烧线圈?烧触点?

网友E:
接触器电压是220V还是24V控制?改成24V控制的会好些

楼主:
PLC输出是控制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电压是DC24V的

楼主:
就是烧触点,触点吸合在一起分不开

网友F:
是不是继电器太差了,要不就是回路电流过大问题,外围加继电器一直在使用坏继电器换一个继电器就行了,继电器本身就有使用寿命的。

网友F:
如果触点电流过大,建议加一个DC24V接触器控制设备。

楼主:
中间继电器是用和泉 RH2B-U 继电器

网友G:
负载电流有多大,找出什么原因导致经常烧毁继电器的,才好改进。加个二极管能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H:
换个施耐德的继电器,或者其他的进口的吧

网友I:
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J:
和泉的仿品也多的,我也有同樣的體會.

网友K:
和泉的继电器高仿的太多了,买正品的基本不会烧触点

网友L:
输出端哪里加个电阻试一下看你输出的电路吧!以前我加过一个4.5千欧的

网友M:
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通过触点电流过大,建议使用接触器替换。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N:
楼主烧的是PLC的输出触点,不是中间继电器的。
通过加续流二极管肯定会有改善的,建议用FR107这种快恢复型的,不要用4148。
另外PLC输出继电器允许电流很小的,尤其共用一个COM口时,一定要注意中间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O:
如果经常坏,把plc换为晶体管的

网友P:
1N4148
+1
極性要接對喔

网友Q:
控制中间继电器,再控制其它

网友R:
是电流过大造成的吧

网友S(2015-11-18):
1,给你的那几个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但是指标不治本。
2,用继电器驱动MOS管,MOC管驱动外部继电器,效果比1要好很多。
3,直接把PLC里面的继电器换成MOS管,这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MOS管的反向耐压一定要大于500V,外部继电器一定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T:
烧同样的几点 系统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U:
顶 一楼
是电流大>>>> 你就带一个中继

网友V(2015-12-18):
为什么不用放大板,价廉物美!性能稳定!

网友W:
没找到原因,就先外接中继吧

网友X:
动作频率如何, 负载大小都有关系

网友Y:
保险起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Z:
加一个(固态继电器)中间继电器,适合频繁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