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老式LG三相220输入变频器能接单相220么?

网友A:
大部分可以,但详细的只能看说明书,不能随便接。

网友B:
一般是可以,但具体看变频器使用说明书。

网友C:
一般来说,这种搞法不会冒烟,但能否正常工作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D:
大部分可以

网友E:
应该可以的,220接在R和T上

网友F:
没有输入缺相保护,小功率变频器基本上可以接220v单相电。

网友G:
不辞哦的啊啊啊

网友G:
怎么同意高啊撒啊阿德

网友H:
380的变频器,我经常在家用220的电接上去调试,下载参数没问题,但是带负载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I:
实验可以,带负载不行,输入功率达不到,输入端是三相桥式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