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70数控梯形图监控查看问题!

楼主(2015-10-16):
大家好:三菱M70数控按F0进入后,无法看到PLC程序,#6451参数为“00110001”中间4个按键是灰色的无法选择监控和编辑!因为有时候维修需要看下该信号的信号状态,请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查看!谢谢

楼主:
在线等待!有知道的兄弟们还望告知一下,非常感谢!本位从事FANUC维修已经有八年了,关于FANUC 的比较熟悉,三菱这一块不是很熟悉,也得学习呀!路过的兄弟们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A:
#6451bit1和bit0都设为1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51bit1和bit0都设为1 试试
我吧6451 全部都改成1了,也不嗯那个打开........按钮还是灰色,好像是屏蔽了吧!

楼主:
期待更多答案呀!

网友B:
设有PLC密码,除系统密码外还要输入PLC密码读取程序后才能看到。

网友A:
试一下:1、按[F0] ,2、按[NC FILE],3按[OPEN],选择PLC程序,执行一下,看是否提示密码什么的。如果能打开程序就可以监控了。如果提示密码输入估计就悬了。 [attachment=140974]

网友C:
应该是加密了。

网友D(2016-07-15):
机床厂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