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程序时手动和自动怎么切换(再循环)

楼主(2015-10-16):
初学者,编写程序时手动和自动怎么切换,在自动状态下循环。

网友A:
一般跳转指令切换,跳到手动或自动程序去,也有用子程序的,看你喜欢了

网友B:
推荐使用MC主控指令切换手自动

网友C:
MC主控和MCR返回指令
CI跳转指令
CALL子程序调用指令和SRET子程序返回指令
CML取反指令
这些都可以用,看你自己喜欢,程序没有固定的,看你自己能不能灵活运用指令,好好加油

网友D:
我一般都用步进指令做自动,ALT指令做手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用步进指令做自动,ALT指令做手动
请问ALT指令是如何做手动的?如果有程序样例的话,麻烦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