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相加热管星型接法零线问题

楼主(2015-10-16):
三相加热管星型接法,中性点接零线或不接零线大家认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接零就是平衡的220v用法,不接,就是380v星型用法

网友B:
就三相电 在加一根地线

网友C:
如果用星型接法,尽可能的接零。不接零,正常没问题,但如果有一组加热管断线了,会发生零点漂移,导致其他电热管也损坏。
下载积分:+1(danaezou)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图所示
下载积分:+1(zb201411)
下载积分:+1(淡写你的一生)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linfengmohen)
下载积分:+1(瞭望1991)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danaezou)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3(小陈故事)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E:
4楼回答图文并茂啊

网友F:
三楼正解

网友G:
这要看你的功率放大器是全控还是半控....半控的中点一定不可以接N...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三楼正解
那里正解了,不会损坏,只是功率下降。4楼才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那里正解了,不会损坏,只是功率下降。4楼才正解。
呵呵,既然有人问,就说明白。每相接一根加热管,是4L说的那个情况。但更多时候,为增加功率,会多个加热管并联后为再分别接到三相。比如共9根加热管,每三根并联后接入三相,如果A相中的三根烧断一根,这时就变成2根并联电阻变大,如果没有接零,A相分压增加,A相这两根承受的电压就变大,就有可能再烧毁。

网友I:
三楼正解。

网友J:
接零好一点

网友K:
最好用断相报警器,中心点接在上面
我想我能

网友L:
接了N线还叫380星形接法?电流大一倍

网友M: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N:
我觉的不会烧加热管,只是剩下两条不能全功率加热

网友O:
看加热管的电压,220伏的星形接法,380伏的三角形接法,一般蒸饭机就用三角形接法多,加热不用接零线也没问题。

网友P:
星形接法不接N线,如果断掉任意一相,其它两相工作电压就只有190V了

网友Q:
4楼回答图文并茂赞!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

网友R:
肯定是有区别的。
零线的截面要和相线的截面积一样 甚至还要大

网友S:
完全支持四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