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串口线与usb驱动

楼主(2015-10-17):
请教各位老师,是不是每一种plc与电脑连接用都要安装驱动,这个驱动实在编程软件里吗?

网友A:
如果是OMRON原装数据线 CX one自带驱动,USB线需要安装驱动,软件自带。

网友B:
至少我见过的都是要安装的驱动的,安装包里面有驱动软件,论坛和官网也可以下载

楼主:
在哪个软件包里面,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