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BS与当前值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请教前辈一个问题:我用ABS模式需要接清零信号吗?当原点回归完成后当前数据寄存器D8340为0了以后,此时如果重新开机的话ABS读取的值不为0.是因为我没有给出清零信号吗?

网友A:
看看FX1N定位手册 或者FX3U定位手册

网友B:
你想法是对的

网友C(2016-08-11):
是绝对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