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7):
画图纸的时候,如果一个继电器的四个触点分别用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如何能看见线圈就找到触点在那一页,哪一行?

网友A:
如果线圈表示为KA1,那触点就表示为KA1-1,KA1-2,KA1-3,KA1-4.CAD里面用CTRL+F查找啊。。。

网友B:
用EPLAN画图,可以自动关联,在那一页的什么位置。

网友C:
太部分软件都有关联参考,如图:1.6为第1页第6列,3K1为第3页第1个,以页+计数器的方式,也可以用别的方式,个人习惯。
[attachment=140522]
[attachment=140523]
如果用AutoCAD Electrical 2013 也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圈表示为KA1,那触点就表示为KA1-1,KA1-2,KA1-3,KA1-4.CAD里面用CTRL+F查找啊。。。

你打印成纸面的,也CTRL+F??

网友E:
分开画,用同一符号

网友C:
图是用EPLAN画的,CAD可能需要手工添加

网友F:
eplan妥妥的搞定。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太部分软件都有关联参考,如图:1.6为第1页第6列,3K1为第3页第1个,以页+计数器的方式,也可以用别的方式,个人习惯。
[attachment=140522]
[attachment=140523]

也有这个功能,你看一下教学视频就知道了

网友H:
如果是在打印的图纸上 可以明确表示各触点的具体位置:首先标注 分支号,然后在分支下面标注 Z为主触点,K(或者A)表示常开辅助触点,B表示常闭辅助触点  Z、K、B下面的数字分别表示各支路号。即代表各主触点、常开辅助触点、常闭辅助触点在哪一个分支
[attachment=141411]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