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Yn有输出时候,要反馈到Xn。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15-10-17):
我看到有人是通过短接输出输入点来实现的。那么不要线,通过程序怎么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用内部继电器就行,何必要输出再输入呢?你说的应该是输出动作了,输入要检测,那一定要外接线了,要内部检测,那外部输出有没有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