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7):
大家有没有做过松下PLC和视觉系统对接的案例,目前用项目用松下PLC做,但是需要加视觉判断位置偏差,不知道松下PLC可以和那些视觉系统对接。像三菱和基恩士的视觉系统可以直接通讯,松下好像用不了?有经验的分享一下该怎么搞呢?

网友A:
成熟的PLC都会能用,打松下客服问一下

网友B:
用FPX  和 松下 的视觉系统 PV200  ,它们可以通过松下PLC  内部 R 继电器 ,对接通信 .
  • 下载积分:+1(ogreman)

网友C:
    三菱的能够和视觉系统通讯,松下的一样也可以,只不过是指令不同,改改程序罢了。我们用松下FP2SH与基恩士的视觉通讯,没一点问题。

网友D:
    我用过PV200几套,感觉很好用

    QQ:346994482

楼主:
    pv 200大概一套多少钱,带镜头和光源不?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PV200几套,感觉很好用

楼主:
    都是走串口通讯吗?应该是可以通讯,估计只是没有像三菱omron那么方便吧?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能够和视觉系统通讯,松下的一样也可以,只不过是指令不同,改改程序罢了。我们用松下FP2SH与基恩士的视觉通讯,没一点问题。

网友E:
    用自由协议通信,关键就看侈编程 的能力了

网友F:
    肯定走通信,一般是以太网和232

网友G:
    肯定可以了 你在松下官网就可以找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能够和视觉系统通讯,松下的一样也可以,只不过是指令不同,改改程序罢了。我们用松下FP2SH与基恩士的视觉通讯,没一点问题。

        很迷茫  视觉系统  不是摄像机 在的加电脑 做程序识别码      你们用基恩士 视觉     松下  难道买回来就可以用不用谢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PV200几套,感觉很好用

        很迷茫  视觉系统  不是摄像机 在的加电脑 做程序识别码      你们用基恩士 视觉     松下  难道买回来就可以用不用谢程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FPX  和 松下 的视觉系统 PV200  ,它们可以通过松下PLC  内部 R 继电器 ,对接通信 .

应用是不难的,  没做过, 表示LZ是否发个完整的例程给我?  57623685@qq.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应用是不难的,  没做过, 表示LZ是否发个完整的例程给我?  57623685@qq.com

我找的PV200软件链接.
http://www.robotmotor.cn/post/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