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PLC通信

楼主(2015-10-17):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三菱PLC与伺服通信,主要是通过PLC修改伺服参数。谢谢!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 Q系列的PLC ? J2 /J3/J4 等哪个系列的伺服????

楼主:
FX3U和J4,谢谢

网友B:
你要修改什么参数,如果是频率,plsy,plsr,还有一个斜坡指令,还要用,mov,触摸屏

楼主:
修改的是电子齿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