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8):
20个程序段每段20个配方每个配方10个数据每个段都自动运行,请教工控前辈指点一下思路,如何完成

网友A:
D0-D9
D10-D19
……………………
那么使用指针也就是变址就可以检索到,例如如果指针数据为0,那么就是第0个程序段中的第0个配方,如果等于10,那么就是第0个程序段的第一个配方,依次类推。

既然上述可以检索到每条记录的首地址,那么将整条记录装入就变得简单了。

当然,如果你的PLC支持数组方式的话,建立一个结构数组会更简单一点。

Good Luck~

楼主:
程序段如何顺序执行,配方肯定是用变址,例如第一段运行三号配方,第二段运行五号配方等从一段顺序执行

网友B:
配方,好高端的应用,俺没搞过,看大师们如何搞。。。

网友C:
20*20*10=4000,触摸屏里面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