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在线请教各位朋友一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5-10-18):
在采集压力传感器数据过程中,压力模拟量转换数字在上下波动 ,比如1.345,1,344 ,1,343.1,345,1.343。。。。。。我只希望对出现的数值计数一次,如何做到程序编写呢,现在的程序是对实时数据进行采集,这样的话,有可能同样的数字重复记录了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可以的+=1.343加一,这样就可以了,就知道多少次

网友B:
定时采集或者最好是采集多个再求平均值

网友C:
在AD卡程式可以定意平均值即可

楼主:
FX1N没有直接求平均值的指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FX1N没有直接求平均值的指令
用for来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