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8):
安裝在汽缸的磁性开关传感器,當汽缸快速動作時,
FX3S輸入端檢察不了,有何對策?請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不了是啥意思?检查到脉冲就自锁啊

网友B:
换反应速度快的磁性开关,气缸快速动作的速度能比高速编码器的速度快?

网友C:
引用楼主vickie于2015-10-18 11:49发表的 输入端速度问题 :
安裝在汽缸的磁性开关传感器,當汽缸快速動作時,
FX3S輸入端檢察不了,有何對策?請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可以使用光电开关来检测,比如:U型光电开关。

网友D:
那是光电开关慢的多

网友E:
换SMC的传感器试试。
我一直用SMC的,气缸速度有的也很快,没发现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F:
有高速动作气缸哦,换向阀上不还装快速排气阀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SMC的传感器试试。
我一直用SMC的,气缸速度有的也很快,没发现楼主说的问题

首先谢谢各位指导。

现在用的正是SMC。

另想问FNC50-REF/输入输出刷新,能改善输入速度问题吗?

网友G:
是不是传感器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