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台达触摸屏中 读取存储器地址和写入存储器地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18):
什么时候定义按钮的时候 用到存储器地址 什么时候用到写入存储器地址

网友A:
比如你按启动是显示是Y1的状态,而控制的是M1.

楼主:
能在冒昧的问一句 如果是这样 y1 是读取寄存器地址呗,m1是写 入寄存器地址呗

网友B(2016-01-06):
对呀!M1是触摸屏写入存储器地址,Y1是触摸屏读取存储器地址。其区别在于M1是触摸屏发出的信号,由PLC接收的信号,而Y1是PLC发出的信号,由触摸屏得到的回答信号。

网友C:
写入就是控制,读取就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