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三菱M70 这个画面怎么调出来?

楼主(2015-10-18):
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不知道怎么调出来....请问谁知道...??

网友A:
那是系统更新,把带有系统文件的CF卡插进去,开机重启就可以出现这个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系统更新,把带有系统文件的CF卡插进去,开机重启就可以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是系统恢复的界面,他显示找不到恢复文件所以就显示这个提示了,操作方法就是开机的时候一直按着最左边的三角方向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画面,比如说我想把另外一台机的系统文件备份出来,不知道按那些组合键才能启动系统备份,遇到这个问题了!兄弟知道吗?还望指点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