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pdb格式的程序怎么转换成hmi格式的?

楼主(2015-10-18):
下载了一些pdb格式的程序,找不到可以打开的软件,也不知怎么可以转换为hmi,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备份文件,目前来说,则只能下载到相同型号的HMI里面。 不能二次编辑的。

楼主:
哦,这画面是用老板的WINCCFLEXBLE编辑的想打开看看 是不是只能在下载老版本的软件才能打开呢?谢谢

网友B:
这是达利在2013年广州达意隆设备工程师做的调配前段设备清洗,只能备份用,
独自漂泊

楼主:
楼上的有软件能打开么?用的什么软件,